做控制电路时,加多个空开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09):
如图所示,按照这个思路设计,有哪些地方可以省下来

网友A:
QF7与QF8可以省,一般开关电源都有过流保护功能,过载短路都没有输出。

网友B:
QF6,7,8
但是另外加2个.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建议加熔断器,碰到质量不可靠的开关电源输出短路了也不保护就麻烦了……

网友D:
直流电路加空开不管用,直流电路中都是电子元件,相当娇气,往往元件都烧坏了,空开也不会跳闸。要加保护的话,就加熔断器。

网友E:
如果要在直流上加断路器,要买专用的直流断路器,常用的都是交流的。qf7、qf8可以省下来。变压器输入输出加一个就够了。多加断路器个人认为一是多重保护,二是检修方便。

网友F:
两个开关电源你要保护就分别装个保险管好了,转个空开其实起不了保护,只是起到开关电源有时候炸鸡时候可以跳开保护一下变压器

网友G:
出现异常需要断开一路电源检修,QF7、QF8就是起这个作用,脑袋总是想当然只做保护,依据你们所说变配电所的隔离开关全部取消得了,自己不知道设计要求了吧

网友H:
看一下使用说明书,设计者的思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I:
开关电源输出我都是加一个保险,维修遇到过外面传感器24V短路,现在没人断电,半天开关电源就还了,还是MW正品的。
如果有个保险估计就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出现异常需要断开一路电源检修,QF7、QF8就是起这个作用,脑袋总是想当然只做保护,依据你们所说变配电所的隔离开关全部取消得了:自己不知道设计要求就瞎比比,无知虽然不入罪但是证明你是猪头
隔离从上口是不是好点?
也许人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出现异常需要断开一路电源检修,QF7、QF8就是起这个作用,脑袋总是想当然只做保护,依据你们所说变配电所的隔离开关全部取消得了:自己不知道设计要求就瞎比比,无知虽然不入罪但是证明你是猪头
隔离从上口是不是好点?
也许人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呢?
这也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吧,电源都才10A,电源开关也是10A的,第一路开关电源14.6A,第二路4.8A,我估计整个系统运行电流都不会超过8A,分开关根本不会跳过流,顶多跳短路,这样设计方便断开一路检修倒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出现异常需要断开一路电源检修,QF7、QF8就是起这个作用,脑袋总是想当然只做保护,依据你们所说变配电所的隔离开关全部取消得了:自己不知道设计要求就瞎比比,无知虽然不入罪但是证明你是猪头
隔离从上口是不是好点?
也许人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呢?
这也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吧,电源都才10A,电源开关也是10A的,第一路开关电源14.6A,第二路4.8A,我估计整个系统运行电流都不会超过8A,分开关根本不会跳过流,顶多跳短路,这样设计方便断开一路检修倒是比较合理的
QF7、QF8设计思路是为了检修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输出我都是加一个保险,维修遇到过外面传感器24V短路,现在没人断电,半天开关电源就还了,还是MW正品的。

如果有个保险估计就不会坏
我开关电源输出都加保险丝,如果负载短路开关电源保护了,拉下保险丝,立马知道开关电源故障还是负载有短路引起的,很方便,还有万一开关电源短路保护失灵,保险丝可以保护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出现异常需要断开一路电源检修,QF7、QF8就是起这个作用,脑袋总是想当然只做保护,依据你们所说变配电所的隔离开关全部取消得了:自己不知道设计要求就瞎比比,无知虽然不入罪但是证明你是猪头
隔离从上口是不是好点?
也许人家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呢?
这也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吧,电源都才10A,电源开关也是10A的,第一路开关电源14.6A,第二路4.8A,我估计整个系统运行电流都不会超过8A,分开关根本不会跳过流,顶多跳短路,这样设计方便断开一路检修倒是比较合理的
不知道你的意思.你算的是总电流,220V的.
开关电源14.6A,开关不能保护?
设计的数据也许楼主没校核.仔细看是有很多问题的.当然也不知道他的细节.
我在楼上就说了,这几个qf不合适.要隔离也是在开关电源前面加2个.是前面不是下口(至于下口的分电,自有各用户的隔离或者保险),重要的话多说几遍(加起来已经3遍了),就是检修也是包括开关电源一起检修!!!
另外,就保护和隔离(开关)来说,我们在控制电路里往往作为隔离用的.而且就电流值来说,就是很小我们也选10A这种开关.原因是什么?价格.经常用的施耐德微断,小的和大的两头价格都很贵,当个隔离开关,你选2.5A的,比10A的贵很多.当然,保护的另说.

网友B:
多一句.
如果真是要做保护,
各个级别都要仔细设计,
电流,时间.
这离楼主的主题,扯远了.不过大家讨论,也是很有趣的.

网友K:
直流侧的做断口用,检修方便,一般用熔断器的比较多,小电流断路器用的少。
交流部分的断路器不能省,应该每个开关电源前加一个2P断路器,变压器二次1P的换成2P,想降低成本可以换成熔断器,但是保护的点不能少。

网友L:
熔断器靠谱。

网友M:
他一般上开关电源前加开关。。。。开关电源后,分支回路上加熔断器。
检修时用分支上的熔断器当开关使

网友N:
非要省就可以取消QF6这个。

网友O:
人家设计肯定还是有一定的用途的!
只是用途大小如何。或者说成本考虑的必要性!

网友L:
按照我的理解,交流电每条之路都应该尽量有空开,直流电用熔断器。

网友P:
我们一般变压器前装开关后面低压出装插拔熔丝,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