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9):
该电源反馈,负载,跟自供电一个绕组,15v 现在上电,打嗝,431 光耦都换了,单独上电,芯片正常输出波形。

楼主:
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A:
上电打嗝,有3个原因:
1、供电能力不足,7脚发生欠电压(起振过程中低于10V)动作。
2、过载故障发生,3脚输入超过1V的过流动作信号。
3、过压保护动作,1脚低于1V,2脚高于2.5V。
如果测量1脚电压为4--7V,6脚电压为零点几伏,但3脚有零点几伏,为过流限幅动作。
测量6脚为几伏,而输出电压低,则需检测振频是否偏高。
6脚状态不对,取决于1、3脚的状态。
另外检修开关电源,故障往往和频率异常挂钩!

楼主:
谢谢回答,我我测量,一脚电压是跳动的,但是上不了4v。在1v下左右。3脚0v。2脚0v 这个电源2脚是地。一脚是反馈。这个我可以肯定的是芯片好的,431跟光耦也换过。单独上电,频率测40khz 供电电容换了,这个现象不知道哪里,又拿两个电源测试了下,吧芯片自供电断开,接入18v直流电源,主电接24v 输出正常。

网友B:
那就应该是UC384X的供电有问题吧 ?
检查7脚的电解电容,二极管。

楼主:
都换啦,而且电容跟二极管都是好的,我断开二极管测量有13v多,还有我现在吧高压接上,在7脚启动电阻断开直接17v电源,输出都正常,但是这个电源一断开就停,而且有个现象,不给直流电源启动,那个输出有个负载24v还能让风扇一停一转一停一转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来判断,如果自供电二极管的型号没有搞错或质量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怀疑开关变压器的自供电绕组出问题了。

楼主:
我断开自供电线路测量过,电压正常啊。14v多,输出也正常啊。而且自供电跟反馈是一个绕组,只分两个整流。我看了半天,我发现自供电跟芯片地不是一个地啊?一个热地一个冷地,这个自供电怎么形成回路,我最后想问问,是不是启动之后,我的启动电源应该可以撤掉才。想好几天没想明白,两个地都不一样怎么形成回路供电

网友D:
自供电负极和芯片5脚肯定是通的,如果不通,仔细看看是不是铜箔断了。或者直接飞线过去试一下。

楼主:
自供电的负极是次级,也是负载绕组,反馈绕组,这个绕组跟5v共地,-15+15都是这个地。芯片5脚接到的是主电的负极热地。飞线肯定不行,我红表笔接自供电的正,黑表笔接n测电压是主电电压。这样不就炸飞了

网友D:
现在自供电和母线电压彼此隔离,你量到的电压是虚电,担心炸机可以在500供电加上限流。

网友D:
回复 网友D:
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网友E:
变压器输出几个绕组?

楼主:
变压器有12-24两个单独绕组,还有-15一个绕组 +15一个绕组,10v 是+15绕组的抽头,。+-15好像是连通在一起的测过。+15是反馈跟自供电也是驱动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本来设计是共地的话,为什么高压负级到+15地会有一个472m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