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RT Advanced 再求助。

楼主(2020-04-09):
  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 在 TIA V15  WinCC RT Advanced 组态
  了两个按钮,一个指示灯,一个输入框。载入运行系统后,两个按钮和指示灯
  没有了。

  就只有一个输入框能显示。

   看了一下自己的组态,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

  编译也没什么问题 :

 哪位师兄给看看 , 哪儿出问题了 ,先谢过

网友A:
你的大圆饼不是组态了可见性么?当变量为True时候才会显示;
按钮组态这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大圆饼不是组态了可见性么?当变量为True时候才会显示;
按钮组态这个了吗?
指示灯我组态是1为绿色,0为红色。
我是没连接实体,但不管怎么说
那灯和按钮应该显示的啊。

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 在 TIA V15  WinCC RT Advanced 组态
  了两个按钮,一个指示灯,一个输入框。载入运行系统后,两个按钮和指示灯
  没有了。

  就只有一个输入框能显示。

   看了一下自己的组态,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

  编译也没什么问题 :

 哪位师兄给看看 , 哪儿出问题了 ,先谢过

请确保数据块_1.RUN的第0位的值为TRUE(1),否则将不显示,如果仅仅是为了替代指示灯的作用,请勿组态可见性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指导。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cvlsam 版主 。 直接要害,解决了。

          如你所说,只要不组态“可见性”就好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大圆饼不是组态了可见性么?当变量为True时候才会显示;
按钮组态这个了吗?

。。。。。你说的也是对的 。

         就是组态了“可见性”才出问题的,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