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0):
如题目,正常的伺服都是定好了几个点,然后启动,伺服走这几个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对要走的点位是由客户定的,比如,客户要求一个产品走四个点,另一个产品走5个点,这定位的逻辑怎么确定在产品一的时候走完四个点,回零点,产品2走完五个点回零点?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不确定产品要定位的位置,用点动的方运动到定位点,这个位置值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A:
是管材冲孔机吗?可以根据用户定点的方法做一个算法,如果用户是无规则定点的话那就让他手动设置定点数目和定点位置,至于怎样进行定点次数的切换你可以根据用户定点数目来触发定位指令

网友B:
屏里做配方,输入要走的步数,要走的座标。用户更换产品就在屏上更换配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位的位置是靠用户自己定义的,我就是不是很明白如何触发定位指令,用很多跳转指令吗,比如用户设定的四个,就走完四个后就跳到程序的末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配方在屏上做的,这个是可以,但是在plc内,如何判断是四个定位还是五个定位,并且在指行了四个定位后能跳过执行第五个的点?

网友C:
步进就可以了吧。

应该不难。

没事干,大楷写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楼主那个意思,IO点位我随意写的。

网友D:
伺服选择位置控制,然后PLC发脉冲信号,至于楼主说的客户的位置不定,可以通过计算得出,一个脉冲走多少毫米,然后测量实际距离,
在触摸屏上留下输入框就行,PLC里面做运算控制

网友E:
可以预留100个点并排好编号,当客户需要走几个点时就在相关点位输入对应的坐标就行了。当相关点位不需要时坐标就输入0,伺服就不走对应的点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配方在屏上做的,这个是可以,但是在plc内,如何判断是四个定位还是五个定位,并且在指行了四个定位后能跳过执行第五个的点?

你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个位数输入,这个让客户自己输入进去,然后每走一个位用个计数器加1,当这两个数相等时就判断走完了。下一次开始时先清零计数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详细可参考8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从控制逻辑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谢谢

网友G:
开放10个点位允许设置,再设置输入走几个点,然后就调用几个点。

网友B(2020-07-03):
回复 楼主:
用一个INT每走完一个点加1,走完点的次数与你配方里设的次数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