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做做小学数学题

楼主(2020-04-10):
这是4年级的题目,现在正在学用简便方法计算,所以不能用死乘法。

网友A:
121X9  121X16  121X21 121X24 121X25,大小立显

网友B:
4年级,是不是学分解?提取公因数.
另外一个方法,几何法.如果长方形的周长(加数)相同,越方的面积(乘数)越大.这个方法是秘籍,专门用来做选择或者填空,耗时是1/4~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年级,是不是学分解?提取公因数.
另外一个方法,几何法.如果长方形的周长(加数)相同,越方的面积(乘数)越大.这个方法是秘籍,专门用来做选择或者填空,耗时是1/4~1/3.

还没这么复杂,简单的乘法分配律、结合律而已。

网友C:
这一看就感觉中间的两个数相乘是最大的啊?

果断选55*55

网友D:
都先除个11,得1X99,2X88,3X77,4X66,5X55.还不明显的话就再除11,1X9,2X8,3X7,4X6,5X5。不过2楼的方法最快,这样节省答题时间。

网友E:
每项都是11的倍数,所以把11都提取出来,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先除个11,得1X99,2X88,3X77,4X66,5X55.还不明显的话就再除11,1X9,2X8,3X7,4X6,5X5。不过2楼的方法最快,这样节省答题时间。

根据正在学习结合律、分配律我是这样教的,先分解。
11*99          =11*11*9
22*88=11*11*2*8=11*11*16
33*77=11*11*3*7=11*11*21
44*66=11*11*4*6=11*11*24
55*55=11*11*5*5=11*11*25

网友B:
应该是学的因数分解,这是小学的.
然后是乘法的交换律和结合律.这里没有分配律,分配律是乘法对加法的.

网友F:
都是陪孩子做过奥数题目的人啊!

网友G:
应该是提11的,通常说的公因数。。。

网友H:
55*55最大

网友I:
难怪病毒都这么厉害,人是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J:
只判断大小的话,11*99>10*90,22*88>20*80类推。
这样只比较900,1600就行了,差的还不少。
但还是觉得2楼的方法符合4年级的思路

网友K:
每一组除以11×11后得到的数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1×9  2×8  3×7  4×6  5×5

网友L:
我不会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每项都是11的倍数,所以把11都提取出来,就很简单了;
好方法

网友N:
都是两位数相乘,最直观最实用的就是十位相乘:1*9<2*8<3*7<4*6<5*5

网友O:
好玩,醒脑,不刷题有时候还要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