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0):
如题目 请教FX系列plc如何 转换10进制数值 转换为ASCII码 用什么指令 主要想用一个触摸屏来控制PLC的ASCII变化 比如说我触摸屏写入400 然后这个值转换为ASCII码 我用ASCI D100 D300 K1 更改D100数值为0~9时 D300转换出来的ASCII码正确 但是大于9以上的数值时 D300显示的ASCII码就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ASCII码每个代码对应一个字符,包括数字和字母等。
例如 10在ASCII码里要当作“1”和“0”两个字符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B:
几位数就分成几个寄存器放,比如123,1传到D100,2传到D101,3传到D102,然后再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请问我应该如何将D100 D101 D102三个寄存器的ASCII码值整合到一个寄存器里呢?

楼主:
如图 我想将这4个数值转到一个寄存器中 格式应该为H0FA0

楼主:
已解决 使用HEX指令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一个寄存器最多只能显示两个字符串的,4个需要两个寄存器才行。

网友C:
你这是要将BCD转16进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