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0):
今天休一电源,到后来现在还没解决,由于不太会画,就不上图了,这找来一个类似的图,希望大家解惑,?我提问是,芯片384*自供电,有的是不共地的,那么他怎么供电的呢如这张图,7脚接的是隔离绕组,那么芯片的地又是热地,这下疑问了,怎么给芯片电源形成回路呢供电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电源芯片5脚和N不通吗?

楼主:
芯片5脚是跟n通的,但是我看7脚的自供电那路的地,跟n是不通的啊,这怎么形成回路的,是不是所有绕组输出的地都是共的?

网友B:
图画错了.5接的是这边的地,就是三角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图只是类似,我实物是宁外。确实是冷地自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图只是类似,我实物是宁外。确实是冷地自供电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画的这个图有问题.

网友C:
可以热地方案。反馈和原边共热地。

楼主:
我现在把热地跟这个反馈的地接通会不会有问题,我测过如果跟热,测得电压是主电电压?还有反馈绕组是自供电也是负载+15v,会不会问题+?还有我看到热地跟这个反馈自供电绕组中间还有个472m电容,应该不是供地?

网友D:
15V可以给3842供电,也可以同时给逆变下桥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画错了.5接的是这边的地,就是三角形.
赞成!楼主你的原来板子电源芯片肯定烧炸了,电源驱动芯片5脚与绕组断路了,在电路板夹层(多层板)跳线连接即可。这种电路维修方法我给楼主一个链接。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040

网友F:
你帖子中的图画错了,384*的5脚不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的高压负级n

楼主:
回复 网友E:
芯片5脚接的是n端,应该没错,至于自供电,我是这样想的,按理应该自供电的地应该与5脚连共地,但是这个自供电又是5v负载绕组,这个5v是单片机供电吧,这个应该是隔离热地才对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开关电源不是变频器上的电源吧?你发的图片电路图跟我发给你的链接相似,你谈的电源自供电问题,我个人感觉你这个电源很特别!你画的电路图没有画完,5楼回答正确!此电源用途是什么?你应该发个实物图片吧?你为什么发个没头没尾自画电路图呢?你让大家跟你探讨雾里看花问题吗?等你电路图画完,电源修复,再发帖子可以吗?我觉得别人很难回答你这个矛盾问题!

网友G:
应该是共地的。
至于万用表测量不出来,是不是元件有问题,比如击穿断路了 ?

网友H:
没上模快吧?下桥供电公共端在模块内与N相连,拆掉模块后回路断开了。

楼主:
是这样吗?我真还不知道,是没装模块确实,单独上板。谢谢,哥们,我查证了下确实,是连接到下面插针有个n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