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还是干扰

楼主(2020-04-11):
20200408那天在巡现场,刚好看到同事开的安利金属检测机频繁报金属不良,先上三板斧清理,清理,还是清理。开机,还是老样子,那么剩下的就是观察了,开机观察发现金检不过产品,金检都显示金属不良状态,那么要么设备上真有金属,要么其他原因。设备上卫生搞过,也看过应该没有东西。在看其他发现金检外壳与前一级设备有接触,前级设备含变频器,难道干扰了,调整2台设备间距,金检运行就正常了,看来还真是干扰造成的故障。干扰在现在还真无处不在

网友A: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高次谐波,尤其是大功率的更甚。

网友B:
再把设备搬回原来的位置,又出现异常才能证明是干扰造成的。
不过一般人都不会这样搞。

网友C:
有变频的设备没接地吧!

网友D:
从描述看是在用设备,使用期间有新的改动或增加设备,如果没有可能另有原因。
食药品金属检测?PLC/NG剔除不要使用触点继电器。即不是恒输出的都使用无触点控制。

网友E:
干扰像幽灵一样,游荡着,
干扰不好找,最好方案就是拉开距离,加铁的隔离板

网友F:
我们这一台压变也是,变频器频率变化时压力就频率变化(他俩没有任何关系),后来压变屏蔽接地就好了。

网友G:
楼主帖子的描述,真的很精彩。讲话很率真。三板斧?也就是老虎扑食的三招呀。居然是做卫生?清扫?看来该设备的应用环境是有讲究的?不管咋说,最终是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很不错。吃一线长一智。点赞一下。尽管我特别反对三板斧式的解决问题方法。我认为三板斧是经验办事。有些盲目了。嘻嘻

网友H:
干扰是最麻烦的
不定时无规律,有些处理起来还很费事!

网友I:
CE RE测试总是很玄学

网友J:
还是有一定基础,认真分析了的结果,干扰造成的不稳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不过都有理可循。。。

网友K:
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个lesson lear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