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只台达plc 晶体管输入型的。不知道哪些端口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04-11):
手头有一只台达plc 晶体管输入型的。不知道哪些端口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Y0~Y3;

楼主:
y0 脉冲,
y1 y2 正反转
y3 使能 对吗

楼主:
手头无资料。似乎还有共阴,共阳的分别,这个公共端接哪个呢?

楼主:
记得西门子是共阴,亚洲品牌的是共阳对不

网友B:
看你plc输出是啥子嘛 看哈手册

网友A:
台达这个是NPN型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y0 脉冲,
y1 y2 正反转
y3 使能 对吗
Y0~Y3都可以输出脉冲,正反转信号随便用哪个,可以用Y3以后的,但只需要一个点就行了,ON/OFF状态对应正/反转;

楼主:
谢谢。我接线试一下。

楼主:
这个脉冲和方向接线,是否尚需串2.4k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脉冲和方向接线,是否尚需串2.4k电阻?
24伏就需要串联2k电阻……

网友A:
看你步进驱动器的信号电压,如果是24V直接用,如果是5V的串一个2k欧电阻!

网友D:
这个脉冲和方向接线,是否尚需串2.4k电阻?一般情况,不做特殊说明都需要,但也有产品就是不需要,不过他会产品在说明书中都会特别提示:不需要(将其当作一个优点宣扬)。

网友A:
不需要的是因为这个电阻已经在驱动器内部了,接线电压标的就是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