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1):
三菱plc与TK6071IQ通讯不上,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通讯线,一般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触摸屏设置问题

网友C:
具体PLC型号,你的设置截图上传看看

网友D:
三菱PLC具体型号呢?通过编程口还是扩展口?还是其他通信口?

网友E:
无图无真相,不好分析问题原因;最好屏和PLC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