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00变频器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20-04-11):
请教我这个程序写入频率还有正反转停止都没有问题但是就只有频率无法读取 明明我的命令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程序已注释

楼主:
求大神来指教

网友A:
发送读取后D30-D39里面有没有数据返回,监控一下这9个寄存器内容

楼主:
只有D30 D31 D32有数值 我给出的频率是30hz

网友A:
应该D16D17是校验码的,但是你的程序里面没有见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读取的总和效验那里错了吗?应该怎么个改法?

网友A:
把D11至D15的数据进行和校验然后把校验结果放到D16与D17
里面

网友B: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发出的报文,分析一下,看看对不对。

楼主:
改完还是无法读取出来数据 只能读取出来站号还有 第一个寄存器的数据 但是后面三个寄存器数据都读不出来我改的有毛病吗?

楼主:
还有如图的问题

网友C:
期待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