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1):
今天看了下,所谓迅捷(用的PLC)方案有很大问题(同我以前有个工程发现问题类似,解决了,可套过来)。
据了解全自动机成品率都不高,估计是抄这个方案(或类似)导致。

网友A:
前几天到做口罩机的几个工厂转了一天,现在的PLC基本看不到前段时间的网红某捷的,现在很多工厂使用的PLC是三菱,维纶屏,至于电机有部分是用步进电机,也有部分是用汇川伺服,或台达,变频器就各个牌子都有,气缸见的更多的国产牌子,辊切模具基本是珠三角附近做版辊的工厂做的。至于喷熔布的模具头也大量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到做口罩机的几个工厂转了一天,现在的PLC基本看不到前段时间的网红某捷的,现在很多工厂使用的PLC是三菱,维纶屏,至于电机有部分是用步进电机,也有部分是用汇川伺服,或台达,变频器就各个牌子都有,气缸见的更多的国产牌子,辊切模具基本是珠三角附近做版辊的工厂做的。至于喷熔布的模具头也大量供应。

今天看了一堆视频;去了2个做机厂(冒充大佬表情)。
都是半自动(或主机叫打片机的)的多。
全自动没见一家不是这方案,都有样机,都要1个星期以上,多少钱都没现机,都说白天不试机

网友B:
信捷现在缺货,所以很难看到,
三菱现在有些型号货期也很紧张了
三菱的配置现在也有好几种,好些的用FX5U加FX5-40SSC-S通过光纤连接三菱伺服,这个有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C:
信捷XD系列现在严重缺货;

网友D:
信捷只有XD勉强能用,XC谁用谁翻车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只做平面切片机还是可以一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平面切片直接取消PLC.上电直接转,电位器调速即可,计数单独买计数器

网友F:
比较关心的是有多少人是看到这些资料的哈哈

* 帖子主题:一拖二口罩机全套资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882

* 帖子主题:最新口罩机一拖二程序+电路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422

现在还做口罩的都是大佬吧?

网友G:
还口罩机,现在是熔喷布机了

网友A:
喷熔布现在连床板工厂都上马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外行业的杀进去的调试模头的时候不清楚风压该去多大,部分人是直接用空压机的压缩空气,但是空压机过来的压力一般是6公斤,一般需要的压力要远低于6公斤(具体多少暂时不说,怕人家说我透露调机的数据),还有一般压缩空气会含有水分,这样会造成产品不良率增加或根本不达标。喷丝的质量受到模具孔的精度影响,不良的孔你根本出不来好的丝

网友H:
迅捷今年火了一把。

机器好像不是太复杂 为啥不用其它的呢?

西门子,欧姆龙等等,主要是现成的程序?

网友I:
啥问题呢,想去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