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设置PG/PC接口”出现空白情况?

楼主(2020-04-11):
如图 在设置接口对话框找不到PC/PPI CABLE?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软件是:

网友A:
原因是“S7DOS Help Service”服务未运行,我查了一下,我的问题与你一样,现在已经解决。
在电脑“运行”栏目下,输入“services.msc”,确定,即进入服务(本地),从中找到“S7DOS Help Service”,将原来的“手动”改为“自动”,并且同时“启动”,最后确定退出。此时再进入软件,即可发现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但我的“S7DOS Help Service”原来就是自动,还是不行!

网友A:
尝试一下将“S7DOS Help Service”由原来的自动改为停止,再改为自动启动,相当于刷新一下。

网友B:
早上帮楼主软件测试了一下,可以确定楼主的系统版本有问题,我安装的win7完整的旗舰版,软件安装好以后直接有ppI接口,建议做工控的电脑系统一定要用完整纯净版的系统,那些人家精简过的ghost系统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版本是Win10的吗,如果win10要需另外安装一个软件,我也是遇到类似问题,论坛有解决方案

网友D:
系统要纯正

网友E:
系统必须要 纯 。

网友F:
西门子对系统很挑的

网友G:
之前我也遇到,后来换系统解决的

网友H:
你可能需要一个插件,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迟点发上来

网友H:
试一下执行这个插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双击下载的插件吗?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啊,解压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你再试试看能不能通讯

网友I:
可百度找找相关文档:Step7 MicroWin V4.0在Win10中安装的解决办法

网友J(2020-08-28):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服务打不开,提示服务不存在,是不是意味着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J: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服务打不开,提示服务不存在,是不是意味着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K:
需要运行一条指令:

关闭所有西门子软件,然后开始菜单->运行(或按快捷键WIN+R),输入:
"%CommonProgram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bin\\s7epaImp64x.exe" -up
试试. 可能需要等几分钟,如果输入长时间没反应,重启电脑,然后再重新运行

运行结束后,CMD命令自动退出,就能设置PC/PG接口了。

貌似安装一下200smart 的软件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L:
系统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M:
少部分系统可能好用,大部分需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N(2022-05-31):
回复 网友H:
非常好用,要不然我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O(2023-01-13):
还是不行,运行后什么东西也没有

网友P(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