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暗线接线盒

楼主(2020-04-13):
农村民房,主线穿管走的顶棚,灯线的控制火与主线接头放在灯的接线盒里,大家一般都放在哪?
另外,管弯的地方,大家是用簧手工弯,还是用的弯头。

楼主:
好多年不干了,手生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火线和灯的控制线都放在开关接线盒内,弯管用弹簧手工弯或者用弯管器,这样弯的管便于穿线,用弯头容易脱落也不利于穿线。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走暗管肯定用弹簧弯管呀!而且管子用大一号合适,比如16管能穿过应该用20管,里面空间大以后换电线加电线方便,自己家用管子成本加不了多少……线头一定要在接线盒里,否则万一接触不良不方便维修了……

网友C:
这个星期家里出租房就布了一条电源线,自己用弹簧弯管器弄的,没买现成的弯头。用的20的管子,管子粗点好干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暗管肯定用弹簧弯管呀!而且管子用大一号合适,比如16管能穿过应该用20管,里面空间大以后换电线加电线方便,自己家用管子成本加不了多少……线头一定要在接线盒里,否则万一接触不良不方便维修了……
我的意思是灯的火线和主线并联相接的接头放在哪?

网友B:
哦!没仔细看,楼主的意思是灯头上的火线和开关过来的线接头吧!各种灯不一样,有的可以在灯里接线端子上接,有的只能并线后放灯里……

网友D:
PVC管用弹簧或者弯管器大R转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暗管肯定用弹簧弯管呀!而且管子用大一号合适,比如16管能穿过应该用20管,里面空间大以后换电线加电线方便,自己家用管子成本加不了多少……线头一定要在接线盒里,否则万一接触不良不方便维修了……
我的意思是灯的火线和主线并联相接的接头放在哪?

灯的火线是指从开关出来的火线还是进开关的火线?主线是指从灯开关出来的一条控制主线还是进户的主火线?

如果是前者,是不是几个灯共一个开关并联的,假设是这样的话接头会在灯的接线盒里,也就是接线合理有4条线(火线零线各2条),进来两条再出去两条到另一个灯。

如果是后者,的话,最好是从主配电线引出,或者在中间接头也可以但要加接线盒。

这种不好文字表达的最好是画个草图,这样就会清晰很多,免得误会了你的意思。

网友F:
基本上取电节点在插座或开关合,PVC难燃管的弯折就是用弹簧,但是自己用的或良心安装的尽量会避免管线弯折,装修公司会告诉你横平竖直,尽量多安装管(不然怎么赚钱,你懂得)反正管线都是后期有填埋覆盖,建议你尽量少弯管

网友G:
为什么要与灯开关盒交集,直接在主线装个分线盒,将来维修也容易。
为省几元钱,不用线盒是有的。
用什么样的万头,看你如何穿线,是不是考虑将来有换线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暗管肯定用弹簧弯管呀!而且管子用大一号合适,比如16管能穿过应该用20管,里面空间大以后换电线加电线方便,自己家用管子成本加不了多少……线头一定要在接线盒里,否则万一接触不良不方便维修了……
我的意思是灯的火线和主线并联相接的接头放在哪?

灯的火线是指从开关出来的火线还是进开关的火线?主线是指从灯开关出来的一条控制主线还是进户的主火线?

如果是前者,是不是几个灯共一个开关并联的,假设是这样的话接头会在灯的接线盒里,也就是接线合理有4条线(火线零线各2条),进来两条再出去两条到另一个灯。

如果是后者,的话,最好是从主配电线引出,或者在中间接头也可以但要加接线盒。

这种不好文字表达的最好是画个草图,这样就会清晰很多,免得误会了你的意思。
灯的火线指进开关的火线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一个原则:线管里不允许有接头。所以主线应绕到灯接线盒,让灯线控火驳接后再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