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控制伺服正反转切换卡顿

楼主(2020-04-13):
往复式升降机,用信捷的DPLSR指令,明明有加减速时间,为什么正反转切换的时候还是会顿一下,整个行程不是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很生硬,把伺服刚性调高了这个现象有所改善,伺服厂家说是我程序的问题,大家帮我看一下程序哪里不对,看了几天了。上下停顿时间都为0。

网友A:
把加减速时间调大一点,比如调到3000,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减速有作用,但就是正反转切换会顿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机械部分的影响,最好能有个视频看看。

楼主:
这是把刚性调的很高之后的效果,之前卡顿的时候没拍视频,我就在想到底是伺服的原因还是程序的原因,现在停掉的时候感觉像是急刹车停掉的,迫不得已在程序上加上了加减速

网友B:
昨不用变频器控制,用变频器往复平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