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电路能不能实现负载端顺序间隔开启,逆序间隔断路?

楼主(2020-04-13):
请问图中电路能不能实现负载端顺序间隔开启,逆序间隔断路?

网友A:
请楼主尽快补充完善您的帖子,上传图片,谢谢
【方案】
DELTA机电产品在冰淇淋灌装机中的应用(-2)

网友B:
太简单了,类似于Y /△启动,也就是说只有Y启动完成后,才能执行△运行,只不过多了几个动作而已。即使不用PLC,继电器也能实现。
【方案】
CNC | 如何通过系统变量读写PL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