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1140DT使用FINS协议通讯应怎样设置

楼主(2020-04-13):
RT
找了一个测试软件,没通上,由于不会设置PLC,所以不清楚是PLC设置有问题还是测试软件有问题
如果有具体测试方法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2020-06-23):
这个软件可以和CP1H-E通讯,通讯成功

网友B(2021-09-08):
你这个应该是tcp通讯,NX的PLC fins 只支持U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