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3):
用了一个小PLC做一个简单的设备控制,要求200ms内根据位置开关启停电机。
写了30多个梯级的程序(M200的程序大小怎么度量?按行?梯级?好像都不准确)。
下到PLC中发现扫描时间将近300ms,也就是说,响应最快也就300ms了?-----看错了,是300微秒,够快了。----
怎样编程可以加快对IO的处理速度?试着在程序里尽量按输入输出的顺序处理,也发现有立即写IO的指令,大家谁有什么好方法?

以前984LL可以使用段调度,其原理和立即读写IO的指令类似,关键是就这几十句程序,300ms时间花在哪里了?欢迎大家支招。

楼主:
对不起,看错了单位,时间是300微秒,那就很快了。速度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小PLC做一个简单的设备控制,要求200ms内根据位置开关启停电机。
写了30多个梯级的程序(M200的程序大小怎么度量?按行?梯级?好像都不准确)。
下到PLC中发现扫描时间将近300ms,也就是说,响应最快也就300ms了?
怎样编程可以加快对IO的处理速度?试着在程序里尽量按输入输出的顺序处理,也发现有立即写IO的指令,大家谁有什么好方法?

以前984LL可以使用段调度,其原理和立即读写IO的指令类似,关键是就这几十句程序,300ms时间花在哪里了?欢迎大家支招。

当您的程序被正常编译后,您可以通过内存占用情况来了解程序的大小以及占用的存储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