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N线和PE线

楼主(2020-04-13):
TN-S系统在变压器侧N线与PE线是连通的,为何到配电箱时要把两根线分开设置?分开其实两根线连通不也相当于一根线吗?

网友A:
这个是叫保护接零系统,分工作零线和接地线两条,工作零线是有电流通过的,接地线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电流的,所以不能混在一起。

网友B:
N线是零线,有工作电流通过,有电流就有电压。而PE是保护线,是为了保证人身安全的,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通过,也就没有电压。如果把它们连起来,那么PE线上也有电流、电压,安全性大为降低。

网友C:
若到(车间)配电箱处、又连通,则之前即相当于、变成了TN-C系统。

网友D:
零线是带电体,这个你一定要牢记,不然会吃亏的
具体为什么要分开,问度娘

网友E:
有时候,不要把思维只停留在导线只要有接点,就在那都是通的。这是一种不专业的思维。电缆导线是要有回路的。电流的路径怎么走,这个概念必须要有。理解这个概念,懂这个概念。在回过头来看变压器二次侧把PE和N短接,而到了电气系统却是分开,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朋友说得对,对于这一点肯定是不专业,我们的理解就是在变压器侧PE和N是连通的,从它们引出来的两条线不也是相通的吗?所以实质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呀,许多的电工都是这种思维。如果长期接触和调试自动化与驱动系统,就会知道,N线的工作电流和电磁环境的干扰噪声,要走自己的专线,才会步伐上相互的作用。干扰的感应电流走PE通道,单相电源的工作电流走N线通道。各是个嘛。系统才会有序的正常工作。反之,如果N线和PE线混用,那问题就很严重,会乱套的。

网友F:
个人觉得N和PE混用也能用,只是不规范,如果零线出现断了那就危险了,所有接地的外壳就会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