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3):
如题,了解到的PLC都是源型漏型输出,,,,,施耐德电气M241 PLC 除了源型漏型输出,还有推挽型输出?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是推晚型,只知道有正负逻辑对应漏极和源级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介绍说,,支持源型漏型都可以?

网友B:
推挽型这词是来源于音响领域吧? PLC最多就是源型和漏型都支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说,,支持源型漏型都可以?
是的,M2X8都支持源漏输入输出了啊,M241/251更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看到没听说过啊,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说,,支持源型漏型都可以?
是的,M2X8都支持源漏输入输出了啊,M241/251更是的。
看介绍说的就是很多型号都支持双输出,一般不都只支持一种输出吗?我再去找找了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