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3):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以前对这两个词并不感冒觉得会用不到,只会在一些复杂的运动控制上才会用到,想着就算用到也是直接使用自带指令进行配置即可,但是今天看了别人的一个简易两轴码垛机的程序,发现作者并不需要指令即可自己写出插补算法,(PLC是施耐德M241也不是什么运动控制器),自己上网查了下插补的算法,看的也是一头雾水,完全无从下手,请问各位这个直线插补的算法是不是很难写,作者的算法我是看不懂了,还是只需要根据公式套用即可?下面是别人的程序,大神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A:
直线插补无非就是根据两轴需要运动的脉冲数,指定一轴的速度作为主,再来计算另外轴的速度而已
有能耐来一个圆弧插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说详细点吗老哥表情,我这个直线插补都看不懂,,但是你说圆弧插补,你还别说以前我上培训班的时候还真的见过老师用S7-200CN画圆

网友B:
从数学讲起.
X1=X0+Vx*t
Y1=Y0+Vy*t
时间t都是一样的.
-----------线性插补就结束了.
但是还要2个速度不知道.
这里面程序是把插补速度当快的速度,慢的根据它计算自己的速度.
上式化为
ΔX=X1-X0=Vx*t
ΔY=Y1-Y0=Vy*t
如果ΔX大,那么Vx顶我等于插补速度,Vy按照插补速度*ΔY/ΔX计算.
反之最下面那条.

网友B:
就计算而言,程序做得一板一眼.
但是有2个问题存在:
1.求了绝对值abs,却不管方向.当然我本身没用过,不知道轴是否能反向运动.只是就程序论程序.
2.第一点Y差值/(第一点X差值/插补速度),这样计算看似没错误,但是效果不如-插补速度*Y差值/X差值,或者,Y差值/X差值*插补速度.当然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包括了数据位和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在说详细点吗老哥表情,我这个直线插补都看不懂,,但是你说圆弧插补,你还别说以前我上培训班的时候还真的见过老师用S7-200CN画圆

本论坛也有,还有程序及算法。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6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截图的程序跟你说的算法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截图的程序跟你说的算法一样吗
对呀,不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就是我在上这个配训班的时候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老哥的回答,再请问这个公式的出处和叫什么方法吗,我想查清楚深入了解一点

网友D:
公式的出处和叫什么方法吗?应该叫做参数方程,属于高中数学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公式的出处和叫什么方法吗?应该叫做参数方程,属于高中数学部分。
对的,其实直线也就初中数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老哥了,我基础不牢固所以很多东西不懂

网友E:
真用到插补还是买支持插补运算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条件不允许,因为公事都是用死一个牌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条件不允许,因为公事都是用死一个牌子了
手工插补,写程序要写很多,及其麻烦,废脑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想学学,有这个能力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用好了还能接触到更深更难的

网友H:
听高手说过这个,貌似是插补不用专门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直线插补就参不透了,要细细品

网友I:
发不了动图,百度百科里搜“余弦曲线”,里面有画圆的公式,怎么实现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

网友J(2021-05-13):
直线插补就是控制两个轴从A点到B点的两个轴的速度控制,圆弧插补没试过,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