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oMove2.6.4

楼主(2020-04-13):
各位大佬,求教下,施耐德SoMove2.6.4版本删除了再重新安装就连不上变频器了,端口改好了也没有用,怎么弄啊。不想重新安装W10系统。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A:
你直接安装最新版本2.8.1吧
你在安装完之后建立离线文件的时候能不能创建你想要的变频器型号
如果建不了..可能是你删软件的时候把DTM库也一起删掉了
重新安装一下需要的DTM库应该就可以了..
在somove打开的页面中下偏左部有DTM下载网站的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1可以创建变频器型号340U15n4,但也是连不是变频器。2.6.4不能创建型号,也是连不上,改端口号,也是回退到主界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连不上的界面是咋样的,来几张设置图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连的啊?是施耐德那个黑色的线吗?
之前能连上.重装之后连不上了?
那个黑线在设备管理器里能不能看见
340后面带E的应该是可以直接拿网线连..
加pn接口也可以直接拿网线连..
如果就是你那个不带E的型号应该只能用那个usb转rj45的线连了

楼主:
可以连了,先装DTM,再装SoMove,按这样的步骤也是装了好多次。谢谢了哈。我是在线升级的2.8,一看是试用版的就删除了,装回2.6就再连不上了。怕了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连上了。谢谢了哈!

网友A:
难受啊...这软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连上了就好了,结帖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