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 该st 求解

楼主(2020-04-14):
如题 将梯形图改为st 下面的程序改对了吗 哪位大神帮帮我 这样改如果错了能帮我改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 将梯形图改为st 下面的程序改对了吗 哪位大神帮帮我 这样改如果错了能帮我改改吗
IVDR( (M1078 OR M8002) , K0 , H0FA , K2M1030 ,K1 );
MOVP( (M1078 OR M8002) , K2M1030 , D1022 );
RST( (M1078 OR M8002) AND (M8029) , M1078 );

楼主:
谢谢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