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器配对

楼主(2020-04-14):
行车遥控器坏了,买新的怎么配对,在没有遥控器拷贝机情况下,有什么简单对频办法,详解一下,哪位师傅知道请教一下。

网友A:
行车遥控器是什么牌子,每个牌子不一样。

网友B:
拆开换里面的石英晶体。。试试。。

网友A:
看不出来,只能拆开看芯片型号,如果是台湾禹鼎的话,拆开后盖,查看晶振频率,看看有没有一串数字码,用标签纸贴的。然后到淘宝找一店家告诉他,晶振频率,那串数字,他会给你写好码,再邮给你。

网友C:
不是成套更换?麻烦哦。故障遥控器套件你还不如拿出去维修呢,单单购买一个遥控器不好配吧。

网友D:
涉及安全的东西自己如果不好搞定就成套买吧

网友E:
里面有说明书,按说明书配对。好像是按住哪个键几秒后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F:
最好把原配修好,估计配不了。我一般都是修,没有碰到遥控器主芯片损坏的情况。

网友G:
视频那个方法没试过,有机会要试一下,以前用禹顶的都是在代理商那里搞的,就是把坏的那个遥控拿到店里,店铺直接配好拿走,拿回去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