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用的是S7-200 PLC,想问下每次下载新的程序到S7-200 PLC前,
要不要把以前的程序删除掉,如何删除?

网友A:
直接下载新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B:
小PLC,就一个程序,名字相同直接下载就会覆盖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程序名字如果不一样呢?咋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程序名字如果不一样呢?咋办
这要看你PLC支不支持多程序,小PLC通常不支持的,那就只有一个程序。

网友C:
不需要,直接下载原来的就自动替换了!

网友D:
连接后直接下载就可以覆盖了

网友E:
直接下载就覆盖了,你要是在有强迫症,那就下载前点个清除,PLC就清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在哪里点清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点清除?
200系列下载就可以,不会有原来程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