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东芝VFA5-4022(2.2KW)开关电源旁一个18脚单列直插厚膜。
是什么电路?在这里的作用?
查不到手册。

楼主:
淘宝查,也仅仅说是厚膜。网上没有任何技术功能性说明。

楼主(2020-11-24):
电压检测。。。
一个东芝VFA5-4KW变频器,空载上电报NOFF,查手册为过电压。
直接更换MA5862,OK。

网友A:
其实就是降压电阻+运放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不这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检测母线电压这一件事情,还用得着18脚、那么大的一片厚膜?日本人不会更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