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2台三菱变频器通过PLC,触摸屏以网络模式控制一段输送的前后两个输送电机。正常情况下只要启动两台电机就会同时同步以37HZ运行,今天却是一个37HZ,一个10HZ,以前偶尔也遇到过一般断电重启就好了,但今天断电重启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神吗,求指点。

网友A:
频率来自于哪里,如果是PLC,先看看PLC输出的频率是不是37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多段速设置了,还有就是看频率是哪给定的,这个应该好查的吧,通讯的或者模拟量的话触摸屏上应该有频率输入的位置,如果开关量的话就看看是不是有设置多段速了

网友C:
看频率来源,是pLc模拟量控制就测下模拟输出对应值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主说是网络方式传送,估计是通讯方式吧,你把两个变频地址设置一样看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