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源模块这个两个型号有啥区别

楼主(2020-04-14):
请高手解答下 施耐德电源模块这个两个型号有啥区别 20的能否代替10的使用 如图所示 文案不让打具体型号 谢谢 140-CPS-114-10

网友A:
看logo的话一个是整合之前的.一个是整合之后的
并且 10的在系统里显示未有销售 20是能正常查到的
能不能替换.我估计是不能...你最好是打4008101315去查询一下..让官方人员判断一下
或者让你的供应商找代理商去确定

网友B:
11410是可累加电源,11420是冗余电源
可累加是说两个10安培电源,可以提供20A电源。 冗余电源是两个10安电源只能提供10A电源,但任何一个故障不影响系统供电。

网友B:
侧面的简述应该有区别, sum 和redundant

网友C:
那个,可累加电源做冗余电源差不多啊,一个坏了另一个还是10A,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感谢科普,也没有注意过这两个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么请问可以20替换10使用么 谢谢

网友E:
实际应用上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可以的,这两个电源一般来说容量都足够的,按说需要计算一下总线电流,在配置软件里可以找到电源预算。20主要用于冗余系统,好像稍微贵一点。不能混用,如,同一机架,可以安装两个10,或两个20,但不能一个10同时再装一个20。。。,不同机架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