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三菱的FX2N-32MT的PLSY指令能不能作用在普通的输出口。我想发送频率为500Hz的脉冲,网上查晶体管输出的普通输出口看硬件限制也是能发送1KHz以下的脉冲,但是又说PLSY只能作用与Y0和Y1,不是很懂,想要知道能不能写PLSY K500 K0 Y3,用Y3这个普通的输出口不知道能不能发送脉冲,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规定就是规定,没有道理,既然规定Y0、Y1,那其他的就是不行。除非你发的频率非常非常低,100HZ?行吗?够用吗?

还有,软件可能也不允许Y3发脉冲(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B:
不可以;只能是Y0 Y1二个点;

网友C:
手册上有,60点的3个高速输出 点数少的 只有1到2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有,60点的3个高速输出 点数少的 只有1到2个
那是FX3GA,有3轴或是2轴定位功能。

网友E(2020-06-26):
伺服脉冲输出只有高速IO点才可以,2N的只有这两个

网友F: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既然是晶体管输出的,为啥频率不能跑高呢,有试过的师傅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G:
肯定不行,多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