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购买一个维纶触摸屏连接PLC的线,连线定义和表上一样,触摸屏COM2口,接口类型选择485  4W。通讯成功。就是想通过COM2 口485  2W,改变下变频器VF200频率,没有接口了。TK6070IQ就COM1的232口,和COM2的485  4W或485  2W。不知道能否同时接PLC和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A:
没有问题,关键是软件设置和接线正确。
变频器用MODBUS RTU协议通信。

网友B:
MT6070系列有二个485接口。你可能是三菱的PLC,如果想楼上说的也可以,就是PLC也要写MODBUS RTU程序与屏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维伦触摸屏型号TW6070IQ,就一个9针接口,可以设置COM1 232和COM2 485 4W或COM2 485 2W。PLC是三菱FX3U,变频器是松下VF200。打算用触摸屏COM2 485 2W接变频器,触摸屏COM1 232接PLC。现在是触摸屏链接PLC用COM2 485 4W,已经占用COM2口了。触摸屏型号TW6070IQ连接三菱FX3U PLC能用232口连接吗?连接几次不行

网友C:
可以的和PLC可以选择232通讯,和变频器通过485通讯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232通讯板试试。

楼主:
维纶触摸屏TK6070IQ与三菱FX3U PLC。通讯,可以用触摸屏COM1的232口吗?数据线两端定义是什么?如触摸屏9针1对PLC的2。我现在用的是485  4W的线

网友D:
如用屏上的RS232与三菱PLC通讯可以在PLC上加一块232BD通讯板;

网友E:
232接plc
485接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FX3U_232_BD通讯板,这样PLC可直接维纶TK6070IQ触摸屏的COM1的RS_232。触摸屏的的COM2的485 2W接变频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个232 BD板,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购买个FX3U-232-BD,与触摸屏通讯。两段接线,连接线是一一对应的吗?PLC需要编程序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购买个FX3U-232-BD,与触摸屏通讯。两段接线,连接线是一一对应的吗?PLC需要编程序码?
连线图触摸屏手册有。设定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OK,谢谢,PLC的购买个FX3U-232-BD,与电脑连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谢谢,PLC的购买个FX3U-232-BD,与电脑连上了
那就用plc编程口连接触摸屏,还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编程口是485-4w的,触摸屏就两个口,232和485。触摸屏的485已经用在变频器上了。只能用232接触摸屏了。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讨论,维伦触摸屏TK6071IQ与FX3U(含232-BD)松下VF200通讯设已经调试完毕。触摸屏可以同时,控制PLC和控制变频器分享给大家。

网友G:
给楼主点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