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4):
1,plc 和伺服驱动器,变频器之类,有没什么要求,比如说放上方或下方?
2,plc输出是不是都通过中继(除了脉冲)?
3,出线是否一般都经过端子排?
4,一般要做什么图?  电控箱图,原理图,接线图,现场图?

打扰大佬们了,从电工转工控,起步压力不小,确实有点惶恐.

网友A:
根据个人经验分享给你,未必都对,酌情采纳
1,一般情况下,都是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2,PLC输出一般过中继输出,R型带气路电磁阀我有试过直接输出,没有问题
3,出线经过端子排
4,小型项目出原理图,元件布局图。中型的出原理图,接线图,元件布局图,端子排结构图等等

网友B:
除了高速等特殊要求,加中间继电器为好。通常出线都经端子排或者航空插头,偶尔也有经蛇皮管这类的甩在柜内,然后通过地沟到设备的。

网友C:
我建议 多看点别人的成套图 这个很有参考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

网友D:
如果只是电控箱,应该有箱体图,元气件安装底板的打孔图,元器件线槽布局图,电路图,器件单元接线图,元器件明细表,接线图/表(包括号管)。如果是设备,还要有箱外接线图,设备上用的器件位置安装图,器件线怎么在设备上安装走行的装配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啦

网友E:
PLC输出要不要过中继?感觉每个人设计的都不一样,我看了很多别人西门子PLC控制柜,里面一大堆中间继电器;发现用日系品牌的PLC通过中继转的要少一些。其实应该主要看负载,如果只是驱动个几W的电磁阀,指示灯...是完全没必要通过中继转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