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求一套工控机为客户端,200SMART PLC为服务端,TCP IP通信,的编程案例,西门子官网的已经看过了,觉得没有什么借鉴价值,刚毕业 ,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编程,想向大神求一套基于以上要求的,最好带有模拟量、变频器的,类似的程序借鉴一下, 如果这里不方便的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感谢大家!

网友A:
工控机这边是自己写程序还是用组态软件?如果是用组态软件可以看看组态王、win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写程序,主要是控制皮带电机和振动电机,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输出,想看看有没有基于TCP IP通信的程序案例

网友B:
搞个带网卡的变频器玩一下,通讯一下呗!
用TCP_SEND TCP_RECV 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信成功了,现在到编程了,没什么思路

网友C:
百度文库很多

网友D:
当你自己编一套程序调试完,你就有成就感;再跟别人的程序对比下,你就能产生很大进步;边做项目(或课题)边看书是最有效的。

网友E: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如果是Modbus TCP的话,那很方便的。有现成指令库。

楼主:
回复 网友E:
SMART的 TCP ip通信,用的指令TCP_CONNECT 指令、TCP_SEND 指令、TCP_RECV 指令,下边就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SMART的 TCP ip通信,用的指令TCP_CONNECT 指令、TCP_SEND 指令、TCP_RECV 指令,下边就没什么思路了

你先确定一下你上位机支持什么通信协议?上位机是通用组态吗?还是自己编写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己编写的软件,发送指令给PLC,PLC接受指令动作,现在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编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编写的软件,发送指令给PLC,PLC接受指令动作,现在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编程了
既然是自己编,建议通信协议用Modbus TCP
这样PLC这里你还能省不少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确定TCP IP了,我只能继续往下写,请问你有类似的程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TCP IP了,我只能继续往下写,请问你有类似的程序吗?
Modbus TCP/IP难道不是你理解的TCP/IP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