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1. 以前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S7-200 或smart PLC通过PPI口做Modbus通信,与仪表进行数据传送,然后上位机wincc再通过以太网口与S7-200 或smart PLC进行通讯,用这种方式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是200PLC还得加以太网模块,从成本上考虑不太划算,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用这种方式还是比较有一定难度的,它需要在PLC 调用Modbus库进行编程才能实现。

2. 或者是在wincc所处的上位机中加一个以太网转485串口设备,该种方式需要在上位机中安装虚拟串口软件,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一般工程上很少用这种方式。

3. 现在最佳的方式:

使用我们的ModbusTCP/RTU转换器,这个转换器的功能就是将ModbusRTU协议转成ModbusTCP协议,单个网口的价格非常低廉(含税¥168),无需编程,也无需在wincc的电脑中安装任何其他的辅助软件,设置其参数只需要在电脑的浏览器中设置就可以,该转换器有一个以太网口,还有另外一种的是4个网口(多交换机功能),在wincc选用Modbus TCP协议,用网线与该转换器直接相连实现通讯。

该转换器下部有一个Modbus 485的接线端子,它与ModbusRTU从站设备相连,最多可连接66个从站。

优点:

该转换器采用命令循环池策略,能够实现高速以太网与低速Modbus之间通讯的0等待,使modbusRTU从站设备中的数据立即获取或上位机命令下达。

采用斜插式网口设计,导轨式安装,工业24V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