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负载如下:
1.3相伺服电机400W(配单相驱动器)  1台
2.单相120W电机 配单相调速器       2台
3.3相220V电机90W, 配单相变频器   1台
4.单相40W电机                     1台
5.单相15W电机                     1台
配1.5kva的单相变压器够吗?
我不明白得到是3相的伺服电机400W则换成单相应该怎么算功率? 上述负载是否把负载功率简单的加一下就算总功率了呢?

网友A:
无须考虑单相还是三相,你只管把总功率加起来,再适当的放一点安全余量,就是变压器的容量(单相负载均分于三相变压器,如果不能均分,则再加一遍单相负载功率)

网友B:
我不明白得到是3相的伺服电机400W则换成单相应该怎么算功率?

这个单相变三相,你不要管,要知道供电功率你可以看驱动器上的功率或者电流,你这个配1.5千伏安的变压器够了,其实配条零线更好呀。

网友C:
这个不要考虑功率,你要看的是扭矩,换成单相的。

网友D:
如果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都是用单相220V的就不用变压器了,用一相火线好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E:
400W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也可以用三相220V供电,如果是1KW以上,那就要三相220V供电,你还需要配三相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