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看了一位网友的疑问“施耐德电气M241 PLC 除了源型漏型输出还有推挽型输出?”后,一脸疑惑。

马上进行查找相关的知识点:

PLC输出类型,除了源型、漏型、推挽型是什么鬼?很多人都没了解过,没去注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施耐德电气自创的。

目前在施耐德M241 PLC的选型手册中文版和英文版本上写的都是快速输出为源型,在施耐德电气somachine软件的帮助中,硬件目录描述为源型,而在编程指南里面描述为推挽型,有条件的可以进行测试,M241继电器的快速输出类型为推挽型输出。这怎么理解?

推挽型输出,既可以接源极,也可以接漏极。

Modicon 241 Logic Contrller的快速输出使用了推/挽技术。在检测到错误,如短路过热等情况,会将输出进入三态,状态将由状态位和PLC_Ri_wLocallOStatus表示。

行为有:
自动:检测到错误纠正后,输出会根据分配给它的当前值再次进行设置,诊断值也将复位
手动:检测到错误,状态将被记录,输出会被强制变为三态,用户需手动清除状态。(I/O映射通道)

如果出现短路或电流过载,那么公共输出组会自动进入热保护模式,(该组所有输出都设置为0),随后会定期重置(每秒)以测试连接状态。但是,需考虑这种重置对所控制的机器系统和或操作过程的影响。

楼主:
那么疑问来了,推/挽技术是什么技术?

推挽技术应该和电力电子电路有关。请看相关知识:

推挽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推挽电路(push-pull)就是两不同极性晶体管连接的输出电路。推挽电路采用两个参数相同的功率BJT管或MOSFET管,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推挽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如果输出级的有两个三极管,始终处于一个导通、一个截止的状态,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这样的电路结构称为推拉式电路或图腾柱(Totem-pole)输出电路。

作用:

推挽电路,主要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为外部设备提供大电流
在一般推挽电路中,比如输出级,电路的工作是,把输入信号放大。而完成电路工作,但一般推挽电路用同级性元件(晶体管或电子管)为了实现输出级元件轮流导通,必须激励大小相等,相位相反的两个信号,即所谓的倒相问题,完成倒相可用电路,可用电感原件(变压器)但这无不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可靠性。互补电路可克服用单极性原件出现的上述问题。电路工作时双极性原件轮流导通,亦可省去倒相或简化电路,这样电路的稳定性可相应提高。比如当输入信号为正时,双极性中的NPN管导通PNP由于极性自动截止,当电路输入信号为负时,PNP管导通NPN管截止。不管信号如何变化都能自动完成导通于截止而完成电路工作。

推挽电路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广泛应用于功放电路和开关电源中。

优点:结构简单,开关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推挽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

缺点:变压器带有中心抽头,而且开关管的承受电压较高;由于变压器原边漏感的存在,功率开关管关断的瞬间,漏源极会产生较大的电压尖峰,另外输入电流的纹波较大,因而输入滤波器的体积较大。

推挽输出是用两个晶体管或者场效应管构成的推挽电路(在模拟电路中应用很广泛如功放驱动电机驱动等等),这个电路的特点就是输出电阻小,所以能够驱动大的负载,从而能够使得单片机管脚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蜂鸣器、甚至更小阻抗的负载!

推挽电路结构为双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其共输入端,共输出端。输入信号正半周信号由NPN上管放大,发射极输出;负半周信号由PNP下管放大,发射极输出;正半周时,下管截止,负半周时,上管截止,二管各负其责分工明确。输出端的负载RL,将正负半周波形合成为一完整波形。工作波形如图:

其输入信号,有通过变压器耦合分离相位输入方式,也有经前级三级管或场效应管倒相分离相位方式的。即将完整周期波分解为正负半波,供给对应的功率放大管处理。

楼主:
继续补充

要理解推挽输出,首先要理解好三极管(晶体管)的原理。下面这种三极管有三个端口,分别是基极( Base )、集电极( Collector )和发射极( Emitter )。下图是NPN型晶体管。

这种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器件,注意关键词电流控制。意思就是说,只要基极B有输入(或输出)电流就可以对这个晶体管进行控制了。

转换下概念,把基极B视为控制端 ,集电极C视为输入端 ,发射极E视为输出端 。这里输入输出是指电流流动的方向。

当控制端有电流输入的时候, 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进入并从输出端流出。

而PNP管正好相反,当有电流从控制端流出时,就会有电流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推挽电路:

上面的三极管是N型三极管,下面的三极管是P型三极管,请留意控制端、输入端和输出端。

当Vin 电压为 V+ 时,上面的 N 型三极管控制端有电流输入,Q3 导通,于是电流从上往下通过,提供电流给负载。

经过上面的N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 Rload ),这就叫「推」。

当Vin电压为V-时,下面的三极管有电流流出,Q4导通,有电流从上往下流过。

经过下面的P型三极管提供电流给负载( Rload ),这就叫「挽」。

以上,这就是推挽( push-pull )电路 。

楼主:
要跑题了,收回来

施耐德电气 M241 PLC,还有其他一些型号,很多都支持推挽型输出,即既可以接源极,也可以接漏极。

网友A:
这个是好帖!涨见识了哦

网友B:
那在应用上应该如何使用呢?
对TM241CEC24R来讲...前面的四个快速输出是独立供电的...
前面分别是V+ V- TR0 TR1 TR2 TR3.那这样这么去决定这个tr是什么输出啊?
在施耐德接受编码器信号里也有这种"推挽式"的说话.当时就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也是高电平 低电平都可以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在应用上应该如何使用呢?
对TM241CEC24R来讲...前面的四个快速输出是独立供电的...
前面分别是V+ V- TR0 TR1 TR2 TR3.那这样这么去决定这个tr是什么输出啊?
在施耐德接受编码器信号里也有这种"推挽式"的说话.当时就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也是高电平 低电平都可以的意思吗?

朋友,先交流这部分:
施耐德电气编码器信号里的推挽式,目前也是我上面的理解,编码器推挽输出,其实就是有互补道信号的输出,比方说A的脉冲信号,为了防止干扰,会对应的出一个A的反向信号;

推挽型,根据已查找的知识,其实是电力电子电路设计的一个种类,有对称互补,有双三极管结构。我们大可不用管电路设计这块。

但需要掌握的是,编码器分线驱动、集电极开路和推挽式编码器,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结合了线驱动与集电极开路输出,在关断状态时,推挽式输出接地;在导通状态时,推挽式输出连到电源(Vcc)。?

一个需外部供电,一个不需要,接线根数不同

另外就是编码器的工作电源:

通常编码器的工作电源为5Vdc 、5-13 Vdc或11-26Vdc三种。如果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 连接PLC的I/O 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 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任何情况下推挽式线路也都可应用于NPN或PNP线路的接收器。

3.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 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

来一个简单的推挽式输出电路

网友C:
膜拜了,原来PLC快速输出 推挽型输出是这么个说法,意味着一个PLC中,既可以源型输出又可以漏型输出,这是混合型了?。。。。。

采购这个产品就不担心哪个输出形式了,就是这个M241 PLC吧,看图,,,,,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理解无力了~~我感觉对我来说.最好是搞一个实物..看看他给的接线端子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一直以为推挽式只不过是施耐德翻译的问题..
原来不是...谢谢大佬解惑了

网友D:
这个厉害了,从原理上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A:
只知道我们常用的PLC一般分源型漏型,选型经常要十分注意,要看哪一种。现在施耐德的源型漏型都支持了啊?

网友A:
看到有人说西门子200也支持两种类型,其他的不支持

网友E:
推挽式的说法早就听说过,仅限于输入,包括PLC或伺服驱动器;详细的原理也说不清楚(模电没学明白),只是知道内部电路完成的.
比如安川伺服驱动器输入的回路,把+24VIN端接DC24v,输入点接0v信号;或者+24VIN端接DC0v,输入点接DC24v信号.如图1
但是输出回路还没见过,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施耐德的V+ V- TR0 TR1 TR2 TR3"那就V+接0v,V-接24v了,TR输出就是0v了!!!(大家自行验证,我只是按楼主的发贴分析)

图1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看到有回复说,西门子200PLC也兼容源型漏型两种输出,就是推挽型输出,应该可以对照理解下的吧

网友F:
这文章必须加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