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运动控制器断电,伺服电机会动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品牌、型号等描述下

网友B:
把负载卸下,要看是电机轴本身动还是负载带动转。

楼主:
正常运行都没有问题,多普康运动控制器,伺服电机不断电,就是运动控制器,断电瞬间电机动几丝,是杂波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