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灯
要求: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要么就是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动作时间,时间一到气缸回位。

网友A:
老用户了,不至于提问这么弱智吧?光有条件没结果有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手误提交了,已经重新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教学一下,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出头和一个瞬时触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
要求: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没见灯咋亮
再一个脚踏开关一直踩着也自动回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关键就是这里怎么也能实现

楼主:
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
怎么改正

网友C:
原理上是行的通,但是有个问题一通电气缸就会动作一次,另外脚踏开关踩下去时首先是KT断电,然后K得电,再然后KT得电。这个断电又得电的过程中不知道KT能不能复位一次,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电路就能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通电,气缸动作是不行的。踩下脚踏开关,气缸动作正常,但是一松脚踏开关,气缸又会动作一次,也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通电,气缸动作是不行的。踩下脚踏开关,气缸动作正常,但是一松脚踏开关,气缸又会动作一次,也是不行的
松脚不会动作,就是上电会动作一次。楼主这个其实可以考虑买块plc板解决,这样能省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继电器,五六十块钱就搞定了,成本上也贵不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轻踩一下脚踏开关,就是触发一下0.2S,就松开,时间继电器和电池阀就失电,气缸应该没有足够时间到位,就结束回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定型了,不能用PLC和触摸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轻踩一下脚踏开关,就是触发一下0.2S,就松开,时间继电器和电池阀就失电,气缸应该没有足够时间到位,就结束回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灯
要求: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要么就是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动作时间,时间一到气缸回位。
你这个要求,不清楚谁提出的,这个条件,要求不用PLC恐怕谁都做不出来。
能在增加一个中继,磁开吗,或取消脚踏一直踩的要求。

网友D:
第一种情况,按钮单点
按下S1,
中继K1得电自锁,
Y1气阀得电动作,
Y1气阀动作到位,
触发磁性开关B1,时间继电器K2得电计时
2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断开K1,断开B1,Y1复位

第二种情况,按钮常点
一直按下S1,
K1得电,Y1动作
Y1动作到位,B1接通,K2开始计时
K2时间到位,断开K1,Y1复位
由于S1一直被按下,所以时间到位后K2一直得电,K1也就一直不得电,所以必须松开S1后再按才有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灯
要求: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要么就是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动作时间,时间一到气缸回位。

下面这个图(手绘)100%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要考虑磁性开关的耐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你这个踩一下放开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没有考虑踏板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情况,按钮单点
按下S1,
中继K1得电自锁,
Y1气阀得电动作,
Y1气阀动作到位,
触发磁性开关B1,时间继电器K2得电计时
2秒后,时间继电器动作,断开K1,断开B1,Y1复位
第二种情况,按钮常点
一直按下S1,
K1得电,Y1动作
Y1动作到位,B1接通,K2开始计时
K2时间到位,断开K1,Y1复位
由于S1一直被按下,所以时间到位后K2一直得电,K1也就一直不得电,所以必须松开S1后再按才有效。
第一种情况就失败,注意磁开会断开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时间到了才会断开,气缸磁性开关安装在气缸前端,气缸都还没收回去,怎么会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灯
要求: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要么就是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动作时间,时间一到气缸回位。
下面这个图(手绘)100%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要考虑磁性开关的耐用了。
如果一直踏着踏板,灯亮2秒?

网友B:
借用18楼图,稍作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时间到了才会断开,气缸磁性开关安装在气缸前端,气缸都还没收回去,怎么会断呢?
触点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经过接线测试,非常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18楼的图还需要改动么,前辈有何不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楼的图还需要改动么,前辈有何不妥
你对指示灯要求亮2秒,待你脚踏不松开,它就不只是2秒了
这儿的小改动,保证灯也满足2秒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条件: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一个电磁阀,一个气缸,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灯
要求:时间继电器是一组延时,一组瞬时
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电池阀得电,气动动作到位,磁性开关得电,灯亮两秒,气缸回位。
要么就是实现踩一下脚踏开关或者一直踩,时间继电器控制气缸动作时间,时间一到气缸回位。
下面这个图(手绘)100%满足你的要求,就是要考虑磁性开关的耐用了。
如果一直踏着踏板,灯亮2秒?
你再仔细看看灯是不是两秒,两秒时间一到中继断电灯还会亮吗?

网友F:
不让用PLC就用工控板,几十块钱好几个点
买个好点的时间继电器也是20多30块钱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没有考虑踏板点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You're right

网友G:
很喜欢这个帖子的参与。有其它问题另开新帖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