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上电,报POFF一闪一闪。
查手册,为“控制电源电压低报警”,测输入R-S交流电源电压为380V正常;测直流母线端子PA-PC电压540V正常;LED屏能正常显示,充电继电器正常吸合,自检正常,开关电源应该正常。
用电容表测开关电源直流电源滤波电容(开关电源直流电压为取自R-S端子380V交流,单独整流滤波)400V/100uF 2只,其中一只只有1000nF左右,失效。找2只400V/100UF电容代换,上电,显示OFF(为控制端子未连接,正常),OK。

网友A:
电容看起来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起来鼓包了
看不出鼓包。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为540V,让人误以为滤波电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为540V,让人误以为滤波电容是正常的。
因为没有电路图,4个易于判断失误、误解的地方:
1、主电路直流母线电压正常;
2、开关电源直流电源是单独的整流滤波;
3、开关电源工作正常;
4、电压检测电路不明。
关于1、2点,没有电路图,但再仔细看看,电路板上其实很清楚。关键是第3点,让你不会怀疑是开关电源直流整流滤波电路有问题,常规认为,开关电源的直流供电电压由于滤波电容失效(2只串联,1只失效,等于全部失效)而电压低落,开关电源还能正常工作么?这个开关电源工作的直流电压范围也忒大了点。
其实,上电后,直接测开关电源的直流整流滤波电压,应该也可以测出这个电压应该远低于540V了,此时可以直接判断整流、滤波电路有问题。因为上电测量比较麻烦,所以就直接静态测了滤波电容。这也是维修的一般方法。但缺乏了电压检测数据。
看来,东芝VFA5的POFF报警,电压检测不是对主直流母线电压的检测,确实如手册所示,“控制电源电压低报警”,就是对开关电源直流电压540V的检测?或者,因这个电压远低于正常的540V,即使开关电源正常工作,LED屏也能正常显示,CPU也能正常自检,充电继电器能够吸合,但某一路的用于检测的取样低压直流电压已经很低而报警?没有电路图,也没有进一步在电路板上仔细分析,不得而知。

网友C:
好,分析很到位,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