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冒烟了

楼主(2020-04-15):
今天在旮沓里翻出个相序保护器,想玩一哈,手头没有三相电,就用220V单相变频器变了个220V三相电(20Hz左右),三根线无序接入相序保护器L1、L2、L3,万用表准备好测常开点是否有报警。变频器启动,相序保护器冒烟,吓得我赶紧断电,开窗通风,生怕触发烟雾报警...
      哪位大师用过相序保护器,帮忙指点一下错误在哪。

网友A:
你的接法可能没错,有可能是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及谐波,把相序继电器弄坏了,因为内部有电子电路。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还可以,但绝对不等同于电源,你还好试一下相序保护器,哪天去试一下电脑,恭喜你,烟会冒的更大……

网友A:
本人曾经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了个电子式热继电器(多电机输出用),线路接法绝对正确,但仅仅运行了3分钟就冒烟了。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波形存在谐波不是标准正弦波。

网友D:
学习了表情越学习越发觉什么都不懂

网友E:
频率和谐波问题!
看看工作频率要求吧!

网友F:
最重要一点  220变频器输出的线电压是220V   这是最重要一点

网友G:
工频和变频输出是不同的。高次谐波对器件的危害很大

网友H:
相相序保护器对频率波形有要求的吧。

网友I:
楼主把变频器的输出当成三相电源了?变频器的输出如果不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就是方波输出,和相序保护器的输入要求不对路吧?

网友J:
变频器输出不能代替电源,一定要工频输入才可以。

网友K:
我用相序保护器都是用在二次回路上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用相序保护器都是用在二次回路上的
我理解相序保护器是检测三相电源相序变化的,你在二次回路怎么接的?(或者说你的二次回路是怎样来的)

网友M:
楼主应该了解一下载波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