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纸问题

楼主(2020-04-15):
大神们帮忙看看 这个图纸里圈出来的是啥意思啊?

网友A:
控制变压器,输入0~230v~400v,输出0~19v~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输入0~230v~400v,输出0~19v~24v。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变压器,输入0~230v~400v,输出0~19v~24v。
那213 213A 210这三根线分别是几伏的线呢?

网友B:
我怎么看到输出的是双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到输出的是双12V?
213和210两根线吗?

网友C:
变压器,0和230是220输入,0和400是380输入。用的是220。12和0是一组交流12v,0和12是另一组交流12v输出。变压器只有50VA。

网友D:
这个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网友E:
红色框是输入电压,0和230是220输入,0和400是380输入,用的是220。

蓝色框是输出电压,有点看不懂,从符号位置看是双12V输出,从文字说明是0~19v,0~24v两组。

双12V输出的意思是
210-213A  12V
213-213A  12V
210-213   24V

网友F:
230V/400V变压12V,我们厂内有些机器也是变压的12V,还有变压110V的,like this

网友G:
这隔离变压器12伏 控制的是啥? 楼主看看图纸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隔离变压器12伏 控制的是啥? 楼主看看图纸后面。
一个12v感应器我记得

网友H:
整流变压器,双12V输出,是说的对于12V的三端稳压器的输入是19V的交流电压?确实有点乱。不过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带线圈中心抽头的控制变压器。
多电压档位的变压器都是采用线圈中心抽头的方式连接的,因为线圈匝数和电压成正比关系,匝数越多电压越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带线圈中心抽头的控制变压器。
多电压档位的变压器都是采用线圈中心抽头的方式连接的,因为线圈匝数和电压成正比关系,匝数越多电压越高。
对于这种变压器说成是“带线圈中心抽头的控制变压器”欠妥。它是一种双线并绕的绕组,不是中心抽头式的,行内称之为双12V。这种要求使用于某些整流电源或逆变电源。13#楼的解释比较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