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请问高手,昆仑通泰触摸屏如何建立一个显示框用来显示PLC寄存器里的某个值。不要像输入框那样的,最好在触摸屏上不能点动和修改显示框。本人第一次用这个,希望能详细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画一个标签,然衙标签属性里面把显示勾选上,显示类型选择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创建显示框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怎么在D寄存器里读取或写入十进制常数,变量链接里数据类型没有十进制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创建显示框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怎么在D寄存器里读取或写入十进制常数,变量链接里数据类型没有十进制数

网友C:
根据你变量的范围选定16还是32位,根据你变量有无正负选择无符号还是有符号,都是二进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直接输入和显示十进制吗?

网友D:
建一个管理员,让操作等级不一样也可以实现

网友A:
16位无符号,有符号,32位有符和号无符号    32位浮点数,怎么会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十进制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没有十进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十进制

。。。。。二楼都给你做了动图,你看他输入的不就是十进制数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输入和显示十进制吗?
可以直接输入显示十进制,但在这里的变量类型就是这么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确定二楼输入的就是十进制吗?你建一个32位浮点数的输入框输入我看看,我看你也不过是个半桶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二楼输入的就是十进制吗?你建一个32位浮点数的输入框输入我看看,我看你也不过是个半桶水!
。。。。。我半桶水被你看出来了。我一定改正。

                   谢谢指正(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