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5):
台达PLC ES2与触摸屏DOP-107BVM出现通讯错误6 命令无法执行,请问怎么解决?看了软元件也正常的啊?求教!!

网友A:
屏新建个程序下载后试下,可以通讯就是你程序的原因;

楼主:
后来,我把插电脑的通讯线缆拔了,就没有问题了,比较奇怪。后续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