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6):
又是老话题了,大家看一下,想配个接触器,需要多大的。

网友A:
这个是整机功率,接触器是给整台机供电,应该不会频繁启动,觉得40安够了,保险一点50A

网友B:
功率/电压=19050W/380V=50A,这样计算的麽?

网友C:
楼主这个加热管的功率应该是18千瓦的,烘箱里面还有个搅拌风机,好像是370瓦的,传动辊的变频器应该是220供电的,大概550瓦。原来设计电热管是可以分组的,但实际工作中基本不用分组,你一个接触器带全部的加热管好了。工作电流很好计算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好 关于纯阻性负载特别是电加热方面 在选择开关 电缆 接触器等用在三相和单相时是有很大差异的,参照上面的三相19千瓦 新来电工说我选用的开关型号脱扣值太小 起码要160安  接触器要125安  我不知道他是根据啥理论说的   不光是新来的电工这样说   那些老 电工 不论多大手 包括论坛个别高手都这样认为 几十年都是这样  设计院设计的有关电气选型 出现类似情况时 千篇一律几乎全都是按好像比那位电工选的还要大点 这种情况见的太多了  原来箱子也是我做的,开关是DZ47/3 P40 A 接触器是CJX2/32A用了7年没问题 这次市里卫生检查不合格 食品行业配电箱必须是304食品级不锈钢的 所以才换的,开关还是40安 接触器还是32安 线是6平方。

网友D:
那个不到位当然要你重新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好 关于纯阻性负载特别是电加热方面 在选择开关 电缆 接触器等用在三相和单相时是有很大差异的,参照上面的三相19千瓦 新来电工说我选用的开关型号脱扣值太小 起码要160安  接触器要125安  我不知道他是根据啥理论说的   不光是新来的电工这样说   那些老 电工 不论多大手 包括论坛个别高手都这样认为 几十年都是这样  设计院设计的有关电气选型 出现类似情况时 千篇一律几乎全都是按好像比那位电工选的还要大点 这种情况见的太多了  原来箱子也是我做的,开关是DZ47/3 P40 A 接触器是CJX2/32A用了7年没问题 这次市里卫生检查不合格 食品行业配电箱必须是304食品级不锈钢的 所以才换的,开关还是40安 接触器还是32安 线是6平方。

三相19.05kW用32A的接触器足够了。

19050/1.732/380=28.944(A)。

网友F:
3相380V电热负载,KW数乘以1.5倍就是额定电流!而且这种负载不是特别频繁动作的,施耐德D32足矣,顶多扩大到D40

网友G:
老电工今天把热收缩机拆了换加热管,站旁边看了下顺便拍下照。这个用了将10年。第三次换管了。

楼主:
cjx2-5011个人感觉已经不小了  调试当天又实测了一下三相负载中 平均每相承担25-28安左右   没有对比 不知电流表准不准,,

网友G:
说下个人经验:阻性负载电流是接触器触点额定电流值的6至7成时,接触器可以长期正常使用,几乎无任何电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