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限设置

楼主(2020-04-16):
1.用M6666来断开自动启动即可;
2.第十期密码为立即解锁密码;
3.其他页面添加一个密码输入框。

网友A:
整这么复杂?就做一个时间比较,然后禁止输出就好了!!

网友B:
停机程序比正常程序都费心了

网友C:
真的非常感谢了 虽然还看不懂,但是先谢谢了,我是新手自己生产设备、

网友D:
楼主这个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E:
搞一个计算启动按钮动作次数的不更简单,隐蔽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