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6):
三菱伺服MR-JE,外接编码器,应该怎么正确接线呢?

网友A:
楼主请详细描述下情况呀,最好是伺服和编码器的图传上来,如果有接线图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外接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PLC吗,接到PLC

楼主:
想利用编码器作伺服同步跟随,可以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把图发上来了。

网友C:
那就把编码器的轴与电机轴相连,编码器输出再接到你PLC高速计数端口;

网友D:
如果你电机的轴端可以安装小联轴器就好办,你不要指望编码器通过同步带来连接,那样寿命不长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参考电子手轮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能说具体点吗?是不是是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脉冲,然后再由PLC发脉冲给伺服?

网友F:
这个驱动不能外接其他编码器,只能接伺服电机后面自带的编码器,要接就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端,一般的用法是PLC发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动,转到你需要的脉冲数时,电机停止。

你说的是做同步跟随,请说清楚是怎么个同步跟随,要求是怎样的,PLC是什么型号,相关的配件又是什么。

网友G:
步进的我用过,就是编码器AB相接到步进的脉冲加方向,要串电阻,两年前改造设备用,现在还在使用,伺服还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版主!想用是欧姆龙CP1H-XA40DT-D漏型输出PLC,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 2000线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三菱MR-JE-10A伺服。想到达的目的是:伺服能同步跟随编码器旋转,也能反转,因为没做过这样的,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怎么做,恳请版主指导帮帮写个程序,或者发给本人邮箱:290700469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想用是欧姆龙CP1H-XA40DT-D漏型输出PLC,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 2000线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三菱MR-JE-10A伺服。想到达的目的是:伺服能同步跟随编码器旋转,也能反转,因为没做过这样的,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怎么做,恳请版主指导帮帮写个程序,或者发给本人邮箱:2907004697@qq.com,万分感谢!

看你这样的要求,PLC要支持电子手轮的才行。欧姆龙我没用过,不知道你这个型号支不支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想用是欧姆龙CP1H-XA40DT-D漏型输出PLC,编码器是欧姆龙E6B2-CWZ6C 2000线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三菱MR-JE-10A伺服。想到达的目的是:伺服能同步跟随编码器旋转,也能反转,因为没做过这样的,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怎么做,恳请版主指导帮帮写个程序,或者发给本人邮箱:2907004697@qq.com,万分感谢!
硬件选型错了,不应该选择编码器,而应该选型电子手轮,就像加工中心机床控制面板上的电子手摇手轮,发送脉冲给PLC,PLC转发运动脉冲给伺服马达做微量运动控制,该功能主要是微调加工部件的距离,确保精度。

楼主:
感谢版主和热心大侠回复!弄了好几天,终于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