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端子

楼主(2020-04-16):
三菱D700变频器端子 标记为10的端子测量为5V,能否给调成10V
望知道的个提示,是调参数还是有啥拨码啊
翻了下说明书,没找到

网友A:
PR73号参数调整,可以改成10V的。

网友B:
10号是5V,你电位器用这个供电的话5V没任何问题呀;
如果你是外部系统输出的0~10V电压,那么就不需要10号端子,只需接2\5就可以了,同时把2号端子输入设成0~10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73号参数调整,可以改成10V的。
谢谢,我不是要输入,是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是想要输出,不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号是5V,你电位器用这个供电的话5V没任何问题呀;
如果你是外部系统输出的0~10V电压,那么就不需要10号端子,只需接2\5就可以了,同时把2号端子输入设成0~10V就行了;
第一次用,我以为是10V呢,用欧系习惯了,不知道为啥标个10在上面。因为外部有其他0-10控制,想加个电位器切换控制。看来不太好实现了

网友B:
那你只能从外部到10V的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号是5V,你电位器用这个供电的话5V没任何问题呀;
如果你是外部系统输出的0~10V电压,那么就不需要10号端子,只需接2\5就可以了,同时把2号端子输入设成0~10V就行了;
第一次用,我以为是10V呢,用欧系习惯了,不知道为啥标个10在上面。因为外部有其他0-10控制,想加个电位器切换控制。看来不太好实现了
这个10表示的是10号端子,不是10V电压,电压在后面括号里已经注明了是5V,如果你外部是0-10输入到2号端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2号端子可以接受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