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6):
请问有些解决方案。复杂程度如何?

网友A:
近距就用ZigBee、lora、WiFi呗

楼主:
听说有现成的传输模块,叫什么名称在哪找呢。

网友B:
研华有通过网络传输无线I/O模块

网友C:
数据量大的话,用蓝牙,或者2.4G,数据量小的话,用433,模拟量可以先用模块转成数字量再传输,接收端再解调出模拟量,直接传输模拟量的话不太现实。

网友D:
反正欧姆龙的话我是用过无线模块,那个很贵啊!

网友A:
搞无线模块的厂家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