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RG原点搜索触发O运动 到原点开关亮脉冲还是 输出RG指令

楼主(2020-04-16):
欧姆龙ORG原点搜索触发O运动 到原点开关亮脉冲还是 输出RG指令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欧姆龙那个型号的PLC,CP1E的PLC,找到原点后是
+5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铁路电力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CP1E-N60SDT-D 型号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边原点信号不是已经被定义了嘛

网友A:
已经定义了你的限位开关是是常闭信号,
如果不是,建议选查找。限位输入信号,选择NO
【方案】
【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CS380单驱动多电机配置功能

网友A:
请注意查找方向,必须是原点开关方向
【方案】
助力体育建设 英威腾天津体育学院充电桩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始终只是极限开关 和原点开关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始终只是极限开关 和原点开关无关
看下面,你的是设置NC,那么你的接近开关也要是NC常闭的,如果不是请改设置
【方案】
开发医用影像设备,华北工控可提供彩色超声诊断仪专用计算机

网友B(2021-03-12):
回复 网友A:
请教,我用三个开关,CW限位开关,CCW限位开关,还有一个原点开关为CIO0.05,CW和CCW开关有A540.08和A540.09设定,但PLC怎么知道CIO 0.05是原点开关呢,示例程序也没有找到原点定义输入点
【方案】
奥普特—摄像头组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用三个开关,CW限位开关,CCW限位开关,还有一个原点开关为CIO0.05,CW和CCW开关有A540.08和A540.09设定,但PLC怎么知道CIO 0.05是原点开关呢,示例程序也没有找到原点定义输入点
欧姆龙PLC原点是固定,有案例,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一直找,就是没有找到,所以才有此一问,我以前做个工程,用的是0.00,但是也没有搞 明白,它怎么知道那是原点的,案例中是用的CIO0.06,但是程序中根本就找不到0.06的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