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XP系统安装

楼主(2020-04-16):
一般人电脑上都只有一个系统,不过我喜欢折腾,自己家里电脑就安装了二个系统,自己用一个,孩子用一个,相互不干涉,比较方便,(大家都知道孩子喜欢游戏,会安装些我们不用的软件,两个人同一个系统时间一久就乱而卡。。。。。。)也许很多人说可以安装虚拟机呀,但从硬件性能上来说绝对没有双系统用的舒服。
      这几天单位有台设备需要出口越南,上面用到电脑控制雕刻机,这次情况有点特殊,设备是卖给外贸公司再出口到越南的,设备软件使用培训外贸公司负责,外贸公司的人必须自己先学会操作,英文的系统和英文的操作界面不方便学习吧,要求我们既要有英文的操作系统和软件还要有中文的操作系统和软件。这样的要求只能用双系统模式最方便了。
     设备控制卡和软件没有升级,只能XP系统下运用。我把电脑1T硬盘分成六个区,其中2个主分区,一个是C盘,一个是E盘,先进PE系统把英文系统安装在C盘,成功后重新进PE系统,在硬盘分区工具里把E盘分区激活(刚分区时默认C盘激活),C盘取消了激活状态,继续把中文版的系统安装在E盘里,成功后进入中文系统。两个系统安装完成,但此时开机只能进中文系统,开机时候没有选择进哪个系统的界面,这样肯定不方便客户使用的。
  下面说一下添加启动选择画面的操作;
            1)【我的电脑】,鼠标右键选择属性;

            2)选择高级选项卡,点启动和故障恢复下的设置按钮;

            3)勾选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输入长一点的时间,如:30秒,点确定;

             4)然后点编辑按钮,在图片里的划线位置,把1改成2,添加(G盘)
然后关闭记事本,提示你保存。然后一路点确定后开机的时候就有二个系统的选择界面了,一个是默认的英文,另外一个是E盘的中文系统。设备调试好急着出货,没有啪启动选择界面的照片,类似与安装了一键GHOST后的启动界面吧。

网友A:
我有一台笔记本自己也安装了两个系统,其中C盘安装是XP,D盘安装的是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笔记本自己也安装了两个系统,其中C盘安装是XP,D盘安装的是win7。
这样用起来比虚拟机舒服……

网友B:
各有好处,感觉现在的电脑运行XP虚拟机应该问题不大的。虚拟机方便移植,现在我们来的新设备都是带虚拟机。

网友C:
我的电脑是双win7系统。一个专给西门子的工控软件用;另外一个办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好处,感觉现在的电脑运行XP虚拟机应该问题不大的。虚拟机方便移植,现在我们来的新设备都是带虚拟机。
虚拟机XP控制运动卡驱动方便解决不?

网友B:
您的问题还真的回答不了,我没用到用到过运动控制卡,主要是WIncc,博途等,但设备这些程序都是装在Win10的虚拟机里了。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双系统,两个硬盘,一个是机械硬盘,一个是固态硬盘,机械是Win7-32位,用于老的软件,固态是Win7-64位,用于正常上网使用。启动非常方便,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也是双系统,两个硬盘,一个是机械硬盘,一个是固态硬盘,机械是Win7-32位,用于老的软件,固态是Win7-64位,用于正常上网使用。启动非常方便,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看来用双系统都是我们工控人的最爱呀!

网友E:
要是没记错的话,我记得xp好像直接就可以装两个,也可以装一个盘符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没记错的话,我记得xp好像直接就可以装两个,也可以装一个盘符里。
高手呀!一个盘符里我是安装不了,一个硬盘里的另外一个主分区倒是可以安装……

网友F:
我一般都用虚拟机,一些工作用的软件基本都装虚拟机上,出了问题也不影响主机的使用,就是对电脑要求高一点

网友G:
我的本本硬盘现在改外置——加了一根延长线罢了
现在随时带2个做好系统的硬盘:一个XP,一个W7,应对不同编程环境,麻烦的是要带2个硬盘,好处是一个系统坏了另一个不坏,除非主板或者显示器等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本本硬盘现在改外置——加了一根延长线罢了
现在随时带2个做好系统的硬盘:一个XP,一个W7,应对不同编程环境,麻烦的是要带2个硬盘,好处是一个系统坏了另一个不坏,除非主板或者显示器等等坏了
如果机械硬盘可以用大一点的,直接装本本里就方便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的都是固态!!
一个400G,一个512G,移动硬盘用的是1T,那个纯粹用于储存

网友H:
搞得越复杂,设备维护人员的事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得越复杂,设备维护人员的事就越多。
有时候客户要求,没办法呀!不过做好备份,软件有问题,一键恢复,方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啊,我的都是固态!!
一个400G,一个512G,移动硬盘用的是1T,那个纯粹用于储存
固态硬盘这么大容量还是不错的,重量也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