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16):
放大器接到三菱plc上,感应光纤没动作,怎么回事?综接24 v,蓝接0v,黑接x点

网友A:
PLC具体型号

网友B:
不就是个接近开关吗……PLC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C:
是不是COM错了还是

网友D:
其他传感器是否正常,光纤放大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E:
你先确定一下光纤感应器是NPN的还是PNP的,否则你怎么判断?

网友F:
先放大器输出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出时是否有动作,再检查接法是否正确;

网友G:
楼主先发个设备型号出来

网友H:
既然你确定了放大器有信号,但PLC没动作,那就是PLC坏了呗,换就一个字。。

网友I:
光纤接近开关有多种输出模式选择的,可能是你的模式没有选择对。

网友J:
基恩士放大器?